传感器怎么用

楼主(2010-03-28):
我这里有个称重的传感器。叫力传感器,型号是ET-3,是杭州南洋传感器有限公司的,我不知道怎么用,请问有朋友会吗,告诉我一下,有5根线,我是三菱PLC输入是0--10MA的,一共3个传感器,我看上面就接了一个三菱的AD模块上,我没有这个资料。不知道怎么样好用,设备是人家做的,

楼主:
谁知道的,或者有资料告诉我一下,谢谢朋友们了

网友A:
下个A/D的使用书,看下就行了.

楼主:
A/ D模块的我知道,我不知传感器怎么个使用,没有说明书,

网友B:
2跟电源线 一根公共端 一跟常开 一根常闭 看你要求接就可以了 一般都这样的

网友C:
看说明书

网友D:
说明书应该有的

网友E:
称重传感器必须和一个称重变送器连接,再把变送器连接到PLC。(称重变送器必须要有模拟信号输出)。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我们以前做过差压变送器,4-20mA电流输入。用的是西门子的plc,是这样接的:变送器的正极接24V,负极接plc的A+。plc的M接0V。
但是三菱就不一样了, 电流输入型要把VIN 和IIN短接起来然后接到变送器的负极,正极接24V。com接0V .按照这种接法分别接到模块的3个通道上。

楼主:
称重传感器必须和一个称重变送器连接,再把变送器连接到PLC。(称重变送器必须要有模拟信号输出)。这个说的不错,称重变送器4---20MA,输出0---10V.我这里也是这样用的,但是3个称重传感器怎么和一个称重变送器连接,这个我不是太了解。。谢谢7楼 ,

网友G:
哎呀,好像是这样的把,称重传感有5条线,一般要接到变送器上用来显示重量的,可是你的没有变送器的吧。是直接接到了AD模块上,这个原理就是用传感器输出的
0-10毫安的模拟信号通过AD模块变换成了数字信号提供给PLC使用,相当现在的AD模块变成了变送器了呀。PLC取传感器0-10毫安的电流来控制的。

楼主:
变送器外面有一个变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