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问大家一个比较BT的问题!!!!

楼主(2010-03-28):
一个负载需10A的熔断器!!!能否不用10A的!!!用一只6A和一只4A的并联??????

网友A:
不行,不信你试一试

网友B:
4A的易烧坏!

网友C:
是呀,不行的.小的容易坏,可以用两个5A的。

网友D:
两路电流很难绝对一致

网友E:
按理说理论上行不通的, 不过楼主可以试试看 有的东西实践才是硬道理!

网友F:
4A的先烧断,然后6A的再烧断`!
电负荷不重的话也许能正常用一段时间`!
但还是有断的可能性大`!

网友G:
既然根椐负载选的保险为了10A,则负载的最大电流为10/(1.5-2.5),则最在电流为6.67A,如果采用两保险丝并联(6A+4A),线路不会不能用,因为两保险丝的散热远大于一个保险,但抗瞬时电流差些.

网友H:
肯定不行啦!要也是两个十A的并联啦!

楼主:
呵呵!!!!很有意思!!!!两个熔断器并联!!!!总电流是10A!!!所以每个熔断器分得电流为5A!!!!其中一个为4A!!!所以先熔断!!!!这时10A电流流经6A的熔断器!!!6A熔断器随之熔断!!!!

网友I:
很有趣的题目,关键在于6A和4A的保险丝能否按照6:4的比例分配电流,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一般不可能,所以只能最大承受8A的电流;如果能够匹配电阻,使电流能按6:4的比例分配,那就可以达到10A的容量。
当然这些都是理论上的分析,实际上两个并联的估计没有一个10A的来得耐用,呵呵

网友J:
理论上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