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和step 7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0-03-28):
请问在没有plc硬件的情况下能实现win CC和step 7的联合仿真么?怎么做?

网友A:
安装PLCSIM,然后先启动PLCSIM并运行你的Step7程序,然后运行Wincc并激活。
Regards

楼主:
好,我回去试试。谢谢。
记得好像在哪见过联合仿真的时候要把所有的“I”输入改成“M”,是这样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