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0-03-28):
为什么我将程序输入PLC,PLC就出现报警。

楼主:
高手在哪里了???

网友A:
你用的什么PLC

网友B:
貌似没有错误,手册上也是这么写的,你可以监控一下PLC的错误代码,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C:
他用的是是Q系列的,你在给D0附值的过程中,有问题吧,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