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你很容易对我却很难。谢了。

楼主(2010-03-28):
下载的三菱编程软件(GX-DEVELOPE)解压缩后却怎么也安装不上,请高手指教。(按照说明先点击ENVMEL下的SETUP没有反应)。谢谢。新手。

网友A:
先安装环境文件!
取百家之长补己之短!

网友B:
没错 说明书上有
A:先安装本目录下"EnvMEL"目录中的SETUP.EXE文件(若已安装可直接跳过此步)。
B:再安装本目录下的SETUP.EXE文件。
C:在安装过程中"监视专用"不要选择,否则软件只能监视不能编程。
除此之外就是你下载的软件不兼容你的操作系统或者电脑配置

楼主:
谢谢指教。他对电脑系统配置有什么具体要求、?

网友C:
XPservice pack 2以上

网友D:
有可能装不上的,或者装上后打不开,建议重装下系统
东凌

网友E:
还有一种可能,目录太深,不要放在一个又一个文件夹下面。你下载好后放在D盘,然后解压直接安装。

网友F:
杨工难得看见

楼主:
谢谢杨工,谢谢各位,已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