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高手解决两台WINCC通讯问题

楼主(2010-03-29):
两台WINCC连接一台PLC(315-2DP),工控机配置全部相同(当然,计算机名字和IP地址是不同的)总是会有通讯停滞现象,最后干脆完全断线,在CPU的通讯中S7连接数目设置为0是否可以还有OP/PG都是1,工控机的MPI地址如何设置呀?期待高手!!!

网友A:
S7链接数目是指PLC能同时与多少个通讯伙伴进行通讯。
默认为OP或者PG保留一个通讯资源。
MPI的设置在0~31之间,其中0为PG保留,因此你可以设置在1~31之间,只要MPI地址不重复即可。
Regards
下载积分:+2(mqgmqg)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