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使用外接电源

楼主(2010-03-29):
一个三菱的PLC,输入端要用的外接直流电源要怎么接线??

网友A:
如果是FX系列是有内部电源的
三菱

楼主:
就是不用PLC自身電源~!用外接電源接兩線接近開關要怎麼接??

网友B:
PLC的COM点接电源一端,另一端接接近开关,接近开关的另一根线到PLC。

网友C:
叫把PLC的触点当作一个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在回路中间插入一个电源嘛。当然这个继电器的线圈是在PLC内部由程序控制的。
电源极性方向要根据这个IO模块是PNP还是NPN确定

网友C:
楼主发过那么多贴,怎么会这个问题不懂
还是我理解错楼主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过那么多贴,怎么会这个问题不懂
还是我理解错楼主问题了!?
我只是一个打杂的,学识不深。我的原则就是有不明白的就想办法`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