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程序有问题吗

楼主(2010-03-29):
刚开始学FX2N-2AD模块的使用,自己写了一个程序,请大家帮忙鉴定一下对吗?程序意思就是说,现在模块CH1通道接着一个温度传感器,传感器的测温范围是0-100度,输出0-10V电压给模块,对应模块内部的数字变化是0-4000,那么我编的这段程序,当现场温度到100度时,Y0会输出吗?这样写可以吗?

网友A:
检查下模块放的位置,对应的地址不出错,应该就可以。

楼主:
大家好,这段程序和上面的有什么区别,我看书上怎么这样写的程序,为什么又多出个 FROM K0 K0 K2M200 K2 呢?直接用FROM指令读取模块的数值到D100中不行吗?

网友B:
大胆使用,不要怕,不会出错

网友C:
我也请教下上面各位,你们温度的信号读取与输出之间不需要做任何的四则运算?

网友D:
这样做就是说明D100,D101是16位数,限制FROM为16操作指令,因为16位和32位操作指令是不同的,比如k=1(32位)和K=2(16位)的效果是相同的,都是将D100,D101给相同的值。通过组合的字元件(K2M200,K4M200)j就保证数据传送的准确性,低位传低位,高位传高位。
另外如果是只用一个通道,应该把K2该成K1,因为没有用到D101.

网友E:
要加入四则运算才能显示出来。

网友F:
没去看说明书,但楼主的程式可能有错,说明书中的程式K4M200代表为K0以及K1缓冲的组合数据哦,楼主的这个模块很可能在转换后的数字量分两部分的,一个在K0缓冲区内,一个在K1缓冲区内,通过指令FROM K0 K0 K2M200 K2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数值,意见同六楼其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