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g与松下伺服

楼主(2010-03-29):
三菱PLC定位模快1PG与松下伺服连接
模块有输出电机不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接线、伺服的参数设置等都可以引起不运行
三菱

楼主:
谢谢,24V 接反了
顺便在此问一下1PG 手动 回原点都可以
自动运行不走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B:
自动的,需要写程序,没有脉冲输出吧

楼主:
问题以解决。

网友C:
是否为BFM#25中的b8或b10没使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