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232

楼主(2010-03-29):
各位老师,请问三菱编程线,对串口的线有什么要求啊,去哪里选购比较好呢,虽然淘宝网里有很多但是不知道选哪种价格好,

网友A:
这个最好当场试下,有的质量好些,有的差些,最好多用几种工控产品试下
三菱

网友B:
有信号屏蔽线就行了。红色的要贵一点。也相对稳定点。没有屏蔽也能用

网友C:
买双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