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制动电阻怎么用吗?

楼主(2010-03-29):
我有四个带变频器都是控制刹车马达的,是不是都要加制动电阻?还有用变频器控制刹车马达停止时如何控制,会的请讲下,谢谢

网友A:
说的详细的 好吗

网友B:
要求停车快,必须加制动电阻.

网友C:
一看负载二看变频器.来决定是否使用和如何使用制动电阻!

网友D(2010-05-17):
我也想知道,可怎么没人回答啊,难道都没有知道的

网友E:
大电流的,大负载的需制动电阻,小功率的就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