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9):
  我提供源程序加注释,看看有谁能看懂这程序。
如果能看懂,也算是知音了,愿意互相交流,共同进步
不怕大家窃取我的劳动成果,相信各位能看懂的,必定也能写出同样的程序来,呵呵。

先简单介绍下,我们单位是生产不锈钢焊管的企业,焊接生产线比较多,以前都是焊接好后作成卷管,然后再校直切割的。由于后来我们接到的定单很多都是生产一定长度的直管,所以为了提高效率,就把校直切割机直接安在焊接线后面,实现在线自动切割。

开始我们使用安装接近开关和固定时间间隔的办法来实现在线自动切割。但是存在一些问题,1、好坏不分2、切割精度不高,于是我们就采用编码器来精确定位,并实现好坏分离。具体结构如图所示。

附件: 焊管机2#.rar (13 K) 下载次数:87
  • 下载积分:+3(雪花飘飘) 优秀文章

楼主:
    这个程序,输入输出很简单,主要就是根据编码器脉冲和探伤信号决定切割长度,分选出好的管子和不好的管子。关键在于:

    1、  必须按照指定长度切割好的管子,并分选到好的管子里面。

    2、  坏的管子需要切割出来,并分选到坏的管子里面,切割最大长度不超过4米(由于不能在有裂缝的管子上切割,所以有时可以超过4米才切割)。

    3、  由于在线切割机连续切割需要有一定间隔,所以有个最短切割距离限制,小于这个距离不能切割。

    4、  大于最小切割距离且小于切割指定长度的好管子予以保留到好的管子里面。

网友A:
    我刚入门不久,程序我没有看完,请问你的设备,是探伤仪检测到有NG的管,切割后用汽缸推倒另一条轨道吗?
    你前段设备(在切割之前),应该都是恒定速度运行的吧,我觉得你可以设计成当你探测到有坏管子时给一个信号,然后计算出你坏管子到切割片的时间,时间到开始切割(连续切),切成很小的一段,你的良品传送台可以与切割台面之间有一个空挡(空挡距离大与坏管长度小于你的好管最短管的一半),当后面的管子出来时可以把切断的坏管子推到下方,掉到下面的容器或者轨道上,当探伤仪器探到坏管子(假如)2秒后又出来好管子,再给切割一个信号,延时多少秒后停止切割,停止切割的时候开始按你的良品长度开始切割,而这个切割长度远远大空挡的距离可以顺利到达后面的传送设备上。探测NG管的信号要立即输出,这样可以保证好管里不会混入坏管!这是我的一点愚见,见笑了!

楼主:
    分选就是用气缸推动一块斜的板,这块板引导切下的管子落到好的或者坏的一面
    如果按你说的那样编程,
    1、只是在定时切割方式下引入好坏分选的功能,
    2、生产线速度还是有变化的,无法保证精度
    3、无法做太复杂的处理
    我现在的程序可以同时处理N个坏管信号,依次处理,并采取最合理的切割方案

网友B:
    刚刚太马虎。。。
    请问
    那个编码器是单相的么?

    还有就是D1000以后占用程序存储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入门不久,程序我没有看完,请问你的设备,是探伤仪检测到有NG的管,切割后用汽缸推倒另一条轨道吗?
    你前段设备(在切割之前),应该都是恒定速度运行的吧,我觉得你可以设计成当你探测到有坏管子时给一个信号,然后计算出你坏管子到切割片的时间,时间到开始切割(连续切),切成很小的一段,你的良品传送台可以与切割台面之间有一个空挡(空挡距离大与坏管长度小于你的好管最短管的一半),当后面的管子出来时可以把切断的坏管子推到下方,掉到下面的容器或者轨道上,当探伤仪器探到坏管子(假如)2秒后又出来好管子,再给切割一个信号,延时多少秒后停止切割,停止切割的时候开始按你的良品长度开始切割,而这个切割长度远远大空挡的距离可以顺利到达后面的传送设备上。探测NG管的信号要立即输出,这样可以保证好管里不会混入坏管!这是我的一点愚见,见笑了!

    你想的太简单了点,不是你想的那样。
    首先焊接线的生产速度是可以设定的,也就是说可以变化
    其次编码器不是摆设,一切都以编码器的脉冲确定距离的,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长度足够稳定,我们现在用气缸同步的切割机基本能达到Z最大不超过5mm的误差
    再次NG信号是检测到就输出的,同时还有输出信号压扁NG管的信号,这个是延时的
    最后 由于切割信号输出到切割下是有延时的,生产不同类型的管子的时候需要稍微调整一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太马虎。。。
    请问
    那个编码器是单相的么?

    对,单相硬件计数器,因为生产的时候总归向前运行的,所以只用一相脉冲就可以了,另一相还可以备用的
    D0~D7999都可以用

楼主:
    如果程序再多设计一步,可以考虑利用编码器Z相脉冲对编码器一周的脉冲数进行累计,以显示编码器运行状态是否正常

网友B:
    我想搞明白d1000是不是占用的程序存储器的地址。。。

    请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搞明白d1000是不是占用的程序存储器的地址。。。

    请教啦
    /quote]
    这个倒没有仔细研究过,我想如果设定D1000停电保持的话,可能会占用
    这个很重要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搞明白d1000是不是占用的程序存储器的地址。。。

    请教啦
    /quote]

    我只是比较好奇而已。。。。。。。。。一直没弄明白

网友B:
还有就是。。。3u没用过
你那个通信。是加了通信模块?还是用的通信扩展?

楼主:
加了485扩展卡的

网友A(2010-06-07):
楼主可以加下我QQ吗?164171578,加上了请发个信息给我谢谢!或者我加你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