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编码器为什么没有了反转输出?

楼主(2010-03-30):
正常情况下编码器反转时应该有输出,在PLC上Y3亮,但是为什么翻转时Y3不亮了呢?接线都正确。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什么牌子的

网友B:
既然是y3
那门中间肯定有程序控制。
看看程序怎么样写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编码器不会接y3上的吧?楼主看看程序ok?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编码器主要是起一个反馈的作用,执行机构还是电机,建立楼主还是先弄清楚控制方式,另外三楼的说的对,编码器直接接PLC应该是接在输入端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现在翻转的话也减脉冲,就是输出信号灯不亮原来是亮的。编码器的信号输入是正确的就是没有指示灯。

网友D:
用电脑监控下对应的程序,顺着梯形图找原因,若程序中有输出,检查PLC的对应输出点是否损坏;若没有输出,检查下程序写的是否有问题。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看看程序怎么写吧 既然楼主提到了正反转那就说明楼主是在用A B相记数吗 如果A B相计数相序反了就反向计数 再结合程序可能就不会输出了 如果单相计数就没必要考虑是正转还是反转了 建议你看看程序吧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
这样的问题,98%的可能是程序编制问题。楼主不妨截取程序片段贴图上来,省得大家劳心费神的猜测,其实看了程序就能明确得给你指出问题所在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仔细查看了一下程序,是m8251指令没有编进程序中。m8251是正反转监视指令。多谢大家让我找到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