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高手请进,如何控制开关量大小?

楼主(2010-03-30):
请问,现在本人遇到这么一个情况,是利用PLC控制天然气燃烧器的,该燃烧器只有两种开关量控制方式,即:大火和小火两种方式。温度低与一定设定为大火,达到一定温度为小火,请问,利用pid控制方式,如何实现?

网友A:
利用BD版将温度传感器的值传送到PLC的数据寄存器。通过四则运算将输入的数值换算成温度值,通过比较指令将换算后的温度值与设定值比较,若大于则输出控制继电器选择小火方式,若换算后的温度值小于设定值,则输出控制继电器选择大火方式。涉世未深,若有不足之处望见谅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BD版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模拟量输入模块。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懂了。。。很不错。。我们公司刚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