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ESPLC与台安N2变频器485通信.

楼主(2010-03-30):
那位高手会台达ESPLC与台安N2变频器485通信.主要控制正反转和频率设置。谢谢!最好有程序。

楼主:
怎么没人动手呢?

网友A:
N2属于老款变频器,通信协议都是自定义的那种,建议换个其他台安变频器(N310) ,N2升级版本,内建485带MOD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N2属于老款变频器,通信协议都是自定义的那种,建议换个其他台安变频器(N310) ,N2升级版本,内建485带MODBUS
哎!!我也为难呀。老板小气鬼
都不知道那里捡来的。可以的话早就换台达的了。

网友B:
做技术也要多方面考虑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