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30):
MR-J2的些許問題請教

PLC控制伺服驅動器,用的是速度模式。
1、是否只需將STI或者ST2與SG聯通即可?是否還需要做進一步的設置?
2、LSP(LSN)和ST1(ST2)的區別是什麽?是否在速度模式下使用的是ST1或者ST2,在位置控制模式下使用LSP或者LSN?
3、PLC收集到馬達編碼器的輸出脉衝后,通過計算與目標值比較,控制ST1或者ST2的通斷,是否可以實現伺服馬達的啟動和停止?

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哪位有MR-J的端子资料和参数啊?麻烦PM一下,感谢之至。

邮箱:ycw_222@126.com

网友A:
参数设置要的,要设置成速度模式
LSP(LSN)是极限信号,这个要接通的
ST1(ST2)是速度选择
三菱

楼主:
感谢楼上的。

哪位有MR-J的资料啊?

网友B:
极限可以不接的,我认为

楼主:
极限的可以通过内部参数直接导通

网友C(2011-05-27):
极限可以不接的

网友D: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