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下的软件都是日文的?

楼主(2010-03-30):
FX系列PLC编程软件 FX-GP/WIN-C.3免安装版本下载后打开都是日文注释并没有中文?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和你电脑中的字体有关系
用新的软件GX Developer就不会有这问题
下载积分:+1(a42203402) 热心助人
三菱

楼主:
用gx软件不能打开我前几年的程序,所以不叫难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gx软件不能打开我前几年的程序,所以不叫难办
可以開啟,只是要轉換一下而已!

网友A:
可以打开的,用新的编程软件 工程 菜单中的导入文件中选择
下载积分:+1(a42203402) 热心助人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