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30):
        小弟刚刚开始学习PLC控制,编写的PLC程序如附件,用它来控制两个伺服电机,想通过触摸屏来写入伺服电机的前进脉冲数和前进速度,触摸屏侧输入是正常的,可是PLC在线编译的时候,保存脉冲数和速度的寄存器(D1202等)显示一个非常大的数,约20亿以上的10进制数,调试的时候电机也是不停地转;如果在触摸屏侧输入“1”,在PLC那儿的寄存器显示的数值是“65525”,如果输入100或者1000,寄存器显示的数值就巨大无比了。如果把寄存器改为常数,动作就正常了,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
      因是初接触PLC,还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PLC类型:三菱 FX3u-64MT
      触摸屏类型:维纶通:MT50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