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地线问题

楼主(2010-03-30):
请问各位大侠,发电机的地线能和变压器的地线接在一起吗?

网友A:
当然可以接在一起,如果距离远的话也可以不接在一起。各自单独接地。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都可以的

网友C:
可以,注意接地电阻值

网友D:
当然可以了

网友E:
不可以的,我以前接过,被供电局的人说了,发电机要单独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