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PLC触点接通的先后次序

楼主(2010-03-30):
比如说三菱的PLC,X0--X7之间任意一个触点先接通那么就先处理这个触点为1,后面的再接通就是2,一直到8怎样来编写这个程序,X0--X7之间任何一个点都有可能最先接通或最后接通

网友A:
不是你这样理解的,X接通是由你的输入设备控制的,PLC是遵从“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扫描规律!

楼主:
你理解错误了,我的意思是X0--X7它们依次接通要能判断它们的接通次序,并以1--8的数字显示出来,但它们的接通是没规律的有可能是X7先接通也有可能是X0先接通

网友B:
简单点,搞个接通计时,然后计时数据比较

网友C:
先入先出,不就是一个队列结构嘛
Regards

网友A:
哦!楼主是我误解了,不好意思!我现在明白你的意思,请问你的输出方式是怎样的?

楼主:
这个先入先出的结构程序怎么做嘛?指导小!

楼主:
就是记忆每个点的先后次序,
但X0--X7是随机触发的

网友D:
编码,再7段译码。

网友E:
用状态编程可以吗?三菱有步进指令。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先入先出的结构程序怎么做嘛?指导小!
SFWR指令

网友G:
楼主是想做个抢答器吧
用这个做没有电子的好哦

网友H:
支持用SFWR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