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用电位器时如何读出变频器的运行频率

楼主(2010-03-30):
当用电位器(模拟量10V)来控制三菱变频器时,如何把变频器运行的频率读入PLC? 请教

网友A:
1,a/d转换
2,通讯

楼主:
通讯好像没有运行频率啊,可否教下

楼主:
写入与读出快慢速的频率,我是知道。 但用电位器来控制变频器运行频率,我都不知道此时的指令代码是多少? 只用通讯不用A/D

网友B:
应该是H6F

网友C:
变频器应该有一个对应的模拟输出0-10V的端子的,可以读入plc。

网友D:
RS通信指令可以的。

网友E:
如果是用通讯做,那控制部分也直接用通讯做了,不要用电位器
三菱

网友F:
对,用通讯

网友G:
不是有个接点既可设为频率输出,也可设模拟量输出?

楼主:
客户需要的就是电位器控制,频率显示在触摸屏上。 易于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