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哪位前辈帮我编一条程序。

楼主(2010-03-30):
PLC的X0接编码器,X1接接近开关。设备运转中,编码器高速计数(单相脉冲信号),设备转一圈,接近开关通半圈、断半圈。
求设备转一圈编码器的平均脉冲数(5圈的平均数),把这个值放入一个寄存器里。
如果帖子上不好画梯形图 麻烦发我邮箱里
leiyongheng001@163.com
谢谢了!!

网友A:
编码器转一圈的脉冲数据是固定的,楼主的意思是不是 几转/秒 或 几转/分

楼主:
接近开关的信号是固定的设备一圈一个,编码器则通过一个无级变速器,现在要求的是设备运转一圈也就是一个循环中物料的长度,一个脉冲是1毫米,一个循环编码器有多少脉冲,这个物料就有多少毫米。

网友B:
把问题整理一下,我帮你编,QQ515074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