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30):
具体问题在PIC2,冷床本来有四个工作模式(慢速翻转步进、快速翻转步进、原地翻转、快速步进),每次只能选中其中一个,假如原来工作方式为快速步进,当我再选原地翻转时快速步进按钮复位为0。我新加了一个慢速步进按钮,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设置这种关系,我点击慢速步进按钮对其它按钮一点影响也没有。问了好多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请高手指点。
描述:冷床触摸屏
附件: 冷床.rar (340 K) 下载次数:56

网友A:
可以设置一下开关事件里的打开属性,比如:用M0。1——M0。3在里面加上setbit m0.1  resetbit m0.2  resetbit m.3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一下开关事件里的打开属性,比如:用M0。1——M0。3在里面加上setbit m0.1  resetbit m0.2  resetbit m.3

    是的。你可以参考原来按钮的属性,把新加的按钮点击时加入复位其他状态的函数。
    另外这也可以在PLC程序中将其他状态进行复位,起到相同的作用。

网友C(2010-05-02):
    先谢了.看看能不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