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PLC问题

楼主(2010-03-30):
各位,有谁知道三菱的FX2N-128MR的PLC在运行的时候突然所有输出没有,而且错误的指示灯会亮1S后就恢复到待机状态
有哪位高手可以告诉我,小弟无言感谢

网友A:
没有输出是因为PLC出错。而出的什么错不一定啊,需要你在线诊断一下,找到故障代码再研究!
下载积分:+1(regan2) 热心助人

楼主:
那楼上的要到哪里去查这个代码

网友B:
“诊断” --> PLC诊断 吧。

网友C:
有详细的PLC故障代码表查找。。可以根据显示的代码对应相应的故障找出问题的。

网友D:
监视相关数据寄存器D的内容,再参照说明书

网友E:
你可以检查下内部继电器M8042是否被置ON。记得在线检查
相信自我!

网友F:
楼上的朋友,是M8034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