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0-03-30):
三菱FX系列plc,由于自己电脑没232串口,就买了根usb转rs232转接线。安装了驱动,可是无法与plc通讯,提示说---------------------------
MELSOFT系列 GX Developer
---------------------------
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请确定COM口的设置后再执行。请教各位高手是咋回事?com口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软件打开后 快捷键ALT+O 完了 C(低版本) 或 U(高版本) 。

楼主:
期待解决自己顶!!!!

网友B:
在线 -----> 传输设置

楼主:
请问楼上的是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C:
先找到自己电脑目前的COM口,再在软件里设置为一样

网友D:
楼主: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6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