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线新发现!!!

楼主(2010-03-31):
大家好!前几天我发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现象。就是我的三菱编程线缆在进口三菱PLC上能正常读写程序,可是与国产三菱PLC连接后确显示通讯错误。我以为编程线有问题,后来我又换回到进口三菱PLC上通讯正常。不知道是为什么?进口编程线与国产编程线难道不一样吗?还是PLC通讯端口不一样呢?
相信自我!

网友A:
那可能是国产的质量有问题了
先判断国产的那编程口是不是好的
三菱

网友B:
可能是COM端口通讯波特率设置问题

楼主:
楼上说的这些问题我都试过了。没用。就是线缆有区别。但不知道区别在哪?还望各位解答。谢谢天谢地
相信自我!

网友C:
我一直用着,没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D:
有这样的事?

网友E:
楼主是那一个型号的PLC啊

网友F:
会不会是国产的PLC编程口坏了

网友G:
我用的是进口原装数据现,在国内产的PLC上使用正常啊,
楼主的PLC接口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H:
你是用USB串口吧,用USB进口的不能用国产的可以(欧姆龙)

网友I:
换一个编程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