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RS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0-03-31):
问下三菱RS485通讯能正反停,启动就是50HZ。就是不能改变频率是哪里出问题?
QQ3050854928

网友A:
二点!
第一:变频器参数设置的问题!
第二:程序编写问题!
你可以设变频器的工作频率!手动设!
你可以通过写通讯程序修改变频器的参数!
直接应用他们的格式!通迅协议!

楼主:
这是程序
QQ3050854928

网友B:
用RS通信指令读入写出频率都可以。。

楼主:
上楼能不能说明白点,听的似懂非懂的
QQ3050854928

网友C:
看你这个情况跟这个帖子里描述的很像。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54727.html
你联系一下这位楼主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