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

楼主(2010-03-31):
请问一台PLC(FX3U),怎样控制2-3台伺服电机,谢谢

网友A:
FX3U+三个驱动器啊,可以选择M2-J2S

网友B:
FX3U可以只控制三轴运动,给伺服控制器输出脉冲即可!

网友C:
加俩个20GM模块。

网友D:
方案一:用1PG控制
方案二:用10GM
方案二:用20GM控制两轴

网友E:
Y0和Y1输出也可以吧?

网友F:
最笨的办法是用3个1PG模块做,这样程序简单些,要用Y0 Y1做的话 很复杂,精确度也达不到!

网友G:
用三个1PG或者一个20GM加一个1PG。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H(2010-08-31):
FX3U不用加任何模块就可以控制3个电机,具体请看FX3U定位篇使用说明!
Mr Zhu

网友I:
FX3U能发3路脉冲,直接控制3个伺服,用定位指令或是脉冲指令都可以
三菱

网友J:
楼上的有理,赞同。

网友K:
PLC+20SS模块+MR-J3B用光纤

网友L:
晶体管MT型的可最多输出三轴,所以不用加模块,从Y0,Y1,Y2输出脉冲,Y3,Y4,Y5控制方向就可以了

网友M:
同意楼上的,不过主要要看你想怎么用,有什么要求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