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那个版本输出窜口是COM4或COM4以上窜口?

楼主(2010-03-31):
各为大侠,我的本本窜口是COM4-7,欧姆龙只有COM3不知那个版本有COM4的告诉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A:
到设备管理器里面改一下就行拉啦!

网友B:
是的,修改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到设备管理器里面改一下就行拉啦!
却是这样。

网友D:
只要去欧姆龙软件里改就行了,如果你有这个串口,你就可以改,就是通信这里的设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却是这样。
OMRON吗,
CX-P 7.3以上
NTST4.8以上
可以选择COM1-6
充耳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