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菱和松下的伺服问题

楼主(2010-03-31):
松下的问题:
当松下的FP系列PLC的Y7端子用作脉冲输出时,应该用什么符号替代?
我在样程序中找不到Y7的端子。
三菱的问题:
当用位置模式控制伺服驱动器时,从NP或者PP输出脉冲数量已经过了计算,是否通过指令直接用Y0或者Y1输出即可?还是要经过调宽或者其他的处理?
很菜的问题,还请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三菱PLC控制伺服马达时如果不用位置模块可以直接通过Y0,Y1端子向伺服驱动器发脉冲,脉冲的宽度不需要你来调制,PLC内部已经处理好了,你只需要计算脉冲的数量,加减速时间,最高频率等几个参数,
下载积分:+2(虚心求教) 热心助人

网友B:
不用位置模块时,还应该注意PLC的选择,注意PLC的输出频率是否能达到伺服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