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伺服写字

楼主(2010-03-31):
各位大虾,我希望用三菱伺服控制器mr-j2s-40A的两台伺服控制器架构成X轴与Y轴,然后在一个平面内写字,请问应该如何实现,谢谢!!

楼主:
对了PLC是FX2n系列,定位模块是fx2n-20GM

网友A:
用个2轴的数控系统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B:
字的轨迹不规则,比较难办,20GM是可以做直线或是圆弧插补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