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1):
FC237块:用于处理Interbus总线上的4~20mA,0~10V模拟量信号
   L     #PW                         //int:IW22:22=10110
      T     MW   800                    //10110
//;
      L     #P_Q                        //word
      L     'Q '                        //字符型
      <>I                               //ACCU2=#P_Q,ACCU1='Q'
      JC    M001                        //if ACCU2=ACCU1则执行下列程序,否则跳到M001
//;

      T     #conv_akku1                 //Dword,值='Q'
      L     STW                         //装载状态字内容到ACCU1
      T     #conv_stw                   //装入ACCU1内容
   L     MB   801                    //ACCU1=0000 0000 0001 0110=22
      SLW   3                           //ACCU1=0000 0000 1011 0000=176
      LAR1                              //AR1=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011 0000  32位指针=P#22.0
      L     #conv_stw                   //原状态字内容装入ACCU1
      T     STW                         //装入现在状态字
   L     #conv_akku1                 //'Q'装入ACCU1
      L     IW [AR1,P#0.0]              // PIW [AR1,P#0.0]:IW22值装入ACCU1
      JU    M002                        //无条件跳到M002
//;
M001: NOP   0

      T     #conv_akku1                 //Dword,值='Q'
      L     STW                         //装载状态字内容到ACCU1
      T     #conv_stw                   //装入ACCU1内容
   L     MB   801                    //ACCU1=0000 0000 0001 0110=22
      SLW   3                           //ACCU1=0000 0000 1011 0000=176
      LAR1                              //AR1=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011 0000  32位指针=P#22.0
      L     #conv_stw                   //原状态字内容装入ACCU1
      T     STW                         //装入现在状态字
   L     #conv_akku1                 //'Q'装入ACCU1
      L     IW [AR1,P#0.0]              // PIW [AR1,P#0.0]:IW22值装入ACCU1
//;
M002: T     MW   802                    //IW22
//;
      L     #KT_I                       //Int=2
      L     0
      ==I
      JC    M003
//;
      L     #KT_I
      L     1
      ==I
      JC    M004
//;
      L     #KT_I
      L     2
      ==I
      JC    M005
//;
      L     #KT_I
      L     3
      ==I
      JC    M006
//;
      L     #KT_I
      L     4
      ==I
      JC    M007
//;
//;
      JU    M008
//;
M003: AN    M    802.7                  //MW802=IW22,if最高位(符号位)为0跳到M009
      JC    M009
      L     0                           //if IW22最高位为"1"=负数,则清零数据块DB201之数据字:D_101
      T     #XA
      JU    M008                        //无条件跳到M008
//;
//;
//;
M009: L     #OGR                        //4500.0
      L     #UGR                        //0.0
      -R                                //ACCU2-ACCU1=4500.0-0.0,结果存入ACCU1
      L     3.276700e+004               //3.2767x10000=32767.0装入ACCU1
      /R                                // 4500.0/32767.0=0.13733329264198736533707693716239,结果存于ACCU1
      L     MW   802                    //IW22值装入ACCU1
      DTR                               //转换双整数为浮点数,结果存入ACCU1
      *R                                //ACCU2*ACCU1=0.1373333*IW22结果存入ACCU1
      L     #UGR                        //0.0装入ACCU1
      +R                                //ACCU2+ACCU1,结果存入ACCU1
      RND                               //ACCU1浮点数转换为双整数,结果存入ACCU1
      T     #XA                         //ACCU1值传送到DB201之数据字D_101
      JU    M008                        //无条件跳到M008
//;
M004: L     MW   802
      T     MD   804
      AN    M    802.7
      JC    M010
//;
      L     MD   804
      +     L#-65536
      T     MD   804
//;
M010: L     #OGR
      L     #UGR
      -R
      T     MD   810
      L     MD   804
      DTR
      L     3.276700e+004
      +R
      L     MD   810
      *R
      L     6.553400e+004
      /R
      L     #UGR
      +R
      RND
      T     #XA
      JU    M008
//;
M007: R     #_FB
      AN    M    803.1
      JC    M005
      L     #UGR
      RND
      T     #XA
      A     M    803.1
      =     #_FB
      JU    M008
//;
//      L     4.096000e+003
//;
//;
M005: L     #OGR                        //4500.0
      L     #UGR                        //0.0
      -R                                //ACCU2-ACCU1=4500.0-0.0,结果存入ACCU1
      L     4.096000e+003               //4096.0装入ACCU1
      /R                                // 4500.0/4096.0=1.0986328125,结果存于ACCU1
      L     MW   802                    //IW22值装入ACCU1,例如:             IW22=17364=0100 0011 1101 0100;IW=980=0000 0011 1101 0100
      SRW   3                           //ACCU1-L(低字)右移3位结果存入ACCU1           =0000 1000 0111 1010=2170; =0000 0000 0111 1010=122
      DTR                               //ACCU1双字整数转换为浮点数,结果存入ACCU1
      *R                                //ACCU2*ACCU1=2170.0(122.0)*1.0986328125,结果存入ACCU1
      L     #UGR                        //0.0装入ACCU1
      +R                                //122.0+0.0
      RND                               //浮点数转换为双整数
      T     #XA                         //模拟值装入数据块DB201字D_101
      JU    M008                        //无条件跳到M008
//;
M006: L     #OGR
      L     #UGR
      -R
      T     MD   810
      L     MW   802
      SRW   3
      DTR
      L     8.192001e+002
      -R
      T     MD   802
      AN    M    803.7
      JC    M011
      L     #UGR
      RND
      T     #XA
      JU    M008
//;
M011: L     MD   810
      L     MD   802
      *R
      L     3.276800e+003
      /R
      L     #UGR
      +R
      RND
      T     #XA
      JU    M008
M008: NOP   0

FC181上调用FC237块,读出各模拟量输入地址的实际值,非常准确
  CALL  FC   237
       PW  :=192
       KT_I:=2
       OGR :=1.000000e+003
       UGR :=0.000000e+000
       P_Q :=MW902
       XA  :=DB200.DBW2
       _FB :=M905.0
      NOP   0

CALL  FC   237
       PW  :=168
       KT_I:=2
       OGR :=1.000000e+003
       UGR :=0.000000e+000
       P_Q :=MW902
       XA  :=DB200.DBW4
       _FB :=M905.0
      NOP   0

  CALL  FC   237
       PW  :=196
       KT_I:=2
       OGR :=1.000000e+003
       UGR :=0.000000e+000
       P_Q :=MW902
       XA  :=DB200.DBW6
       _FB :=M905.0
      NOP   0

CALL  FC   237
       PW  :=216
       KT_I:=2
       OGR :=6.750000e+002
       UGR :=5.000000e+001
       P_Q :=MW902
       XA  :=DB200.DBW26
       _FB :=M905.0
      NOP   0
注:PW=模拟量输入地址;XA=处理过后的模拟输入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