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引出的四根线怎么接啊

楼主(2010-04-01):
单相电机引出的四根线怎么接啊,能不能用张示意图说明下啊.

网友A:
主绕组两根线,
付绕组两根线,付绕组的其中一根线串接启动电容,将付绕组和启动电容串联起来了,此时也只有两根线了再和主绕组的两根线并连即可,接单相电源。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单相交流还是直流的?

网友C:
看看图什么都明白了。如果方向反了,把L线接到A点好了,也就是说A,B两点决定马达的方向,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三楼说的不全对,,方向反了时,调启动(副绕组)的两头.或主绕组的方向,楼上说的是主副绕组功率一样时也行,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阻值小的为主绕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F: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37026]
看看图什么都明白了。如果方向反了,把L线接到A点好了,也就是说A,B两点决定马达的方向,
没错

网友G:
一楼说的很对

网友H:
是的,阻值小的为主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