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rs232 to rs422/485如何与PLC西门子插口连接

楼主(2010-04-01):
转换上的A和B 如何与西门子互连, 是否RS-485信号A
端与PLC端3脚,RS-485信号B端与8脚接

网友A:
plc 3、8与转换器T+ T- 连接

网友B:
plc的8接DATA-,3接DATA+,另外要给ADAM供电

网友B:
也就是3接A,8接B

楼主:
转换器不知道还要装驱动的不

网友C:
不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