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第二段程序读不出

楼主(2010-04-01):
我这有台CPM2AE的PLC有两段程序,输入密码后只能看到段1的程序,请问一下怎么才能读出段2的程序呢?

网友A:
左边框框里下面有个段1和段2甚么的,你点击段2就有了
轻轻的,我来了.不经意间留下了浅浅的足印.

楼主:
点段二我知道,可是段二只知有三百多步,没程序啊?

网友B:
也许第二段本来就没有程序,仅仅是一个END指令而已。

楼主:
还有很多输出点在程序中没出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很多输出点在程序中没出现呢?
没见你的程序,不好下结论,也有可能用的是寻址。

网友C(2010-12-16):
段二程序被屏蔽了,要看到需要密码

QQ980347789

网友D:
被写保护了

网友E:
楼上说的对,分段锁了

网友F:
见程序才好下结论

网友G:
第二段没有程序,你看见的365只是END这个指令在整个程序中所占的步数。你可以到第一段去看最后的,肯定是300多,加上最后一行中指令占用的步数,应该到364为止。

网友H(2011-01-18):
同命相连

网友I:
第二段已加密

网友J:
我怎么没有遇见这样的问题,居然还要加密,看来生活确实不怎么容易,

网友K:
不会也要顶

网友K:
没有真正看到 还真不敢说到底是什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