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04-01):
各位大哥好,用PLC控制步进电机时,PLC要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吗?用继电器输出的行不行?

网友A:
行是行,但是不实用。
首先高速处理上无法实现,再则使用寿命受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行是行,但是不实用。
首先高速处理上无法实现,再则使用寿命受限。
同意。
选择使用晶体管输出。另外在编程手册有所介绍。

网友C:
继电器?玩高频玩不起!

网友D:
继电器也可以,看你的控制精度了,如果简单的只是要正反转,然后你又有其他的传感器反馈信号,你买个带脉冲的步进驱动就可以了,开关信号控制动作,但精度不高哦。

网友E:
寿命受限

网友F:
建议使用MT的PLC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网友G:
只要频率能达到要求就可以

网友H(2010-05-08):
继电器开关频率太低,手册上说开关稳定时间在10ms左右,再者,继电器触点有使用寿命限制,不建议使用继电器控制步进电机。再者,一般情况下,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为3.6°,按20ms一个脉冲计算,频率才50hz,每秒步进电机才转半圈,对于小距离还可以使用,对于长距离是不现实的,再者对于步进电机的细分更是没办法使用了。

网友I:
继电器没法输出高频率的信号,只能用晶体管的了!

网友J:
fx1n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