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e700变频器 PU模式好,EXT模式无输出,请教大家。

楼主(2010-04-01):
P79=4,面板可以启动,10.2.5之间用电位器可以调速.,但RM,RH,RL。STF,STR,SD等无用。P79=1,pu模式正常。会不是变频器故障,还是参数问题,参数已经全部清零重新设置无效。输出公共端SD也检查过没有断线。另外那个PLC误接380冒烟,电解液都出来了,现在重新上220结果可以正常使用,请问里边有保护吗?那个电解冒烟难道没事??谢谢大家能够指教。

网友A:
1. P79设置为3,再使用外部端子功能;
2. 运气好啊~~但是买个新的备着吧?

楼主:
谢楼上,P79=3,外部启动无效,反正用到外部端子的就不行,PLC不知怎么好的?搞不清楚。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多谢了。

网友B:
恢复出厂值后变频器默认的是面板操作,冒烟后,以后会跳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