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请教论坛里的师傅

楼主(2010-04-01):
各位师傅们帮我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接不了,我的usb驱动也装了PC是三菱的,我装的是GX-7.8的软件.以前还好好的.怎么现在不行了.

网友A:
看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661.html
另外,楼主的电脑有多少网卡啊?

网友B:
通讯设置检查一下

网友C:
看看数据线的端口设置的对吗,

楼主:
我的设备管理器怎么没有端口呀?
下载积分:+1(wsir123) 安装usb to 232驱动

网友D:
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E:
没见过这种事情哦

网友F:
重装一次吧!

网友G:
楼主 要是用USB的话 你要设置你的通讯口 比如你用的是COM4那么你就要在通讯界面设置COM4就OK咯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网友H:
重装驱动,你的驱动没有安装好。

网友I:
笔记本的话还是买一个转换卡好

网友J:
看看图片就知道了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驱动问题 没装好
装好驱动之后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