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FX选型问题。。。

楼主(2010-04-01):
各位大侠:
请问FX0N系列的最小点数是多少?它是否支持与三菱触摸屏通讯的功能?
我是先手。。谢谢了。。急!

网友A:
为什么不说说应用呢?可以用1s呀,最少14点,人机哪家都行
我需要一个4-20MA输入的点,所以得加个模拟量模块,至于1S或者0N的点数都无所谓,只要支持模拟量模块就行,并且价格尽量低。请问我该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