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行车主钩问题谁能帮忙看看!!

楼主(2010-04-01):
行车主钩50t,速度是0到10米,电机是63kw的,请问各位减速机应该怎么配啊!!

网友A:
看你要什么减速比的,什么减速方式,电机的转速是多少?
另外可以借鉴其他品牌的工作方式啊

楼主:
楼上的朋友可以向你学习学习吗?如过可以加我的qq841455969 密码提示问题 梯门

网友B:
可以用:QJ系列减速器,
适用条件:
1)齿轮圆周速度不大于16m/s;
2)高速轴转速不大于1000r/m;
3)工作环境温度为-40-45℃;
4)可正反两方向运转。
根据你的电机算速比。

网友C:
这个要根据你电动机的转速和变比之后的速度 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