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电流信号传感器与FX2N-4AD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0-04-01):
我的传感器是OMRON ISE30-01-28型的。是4-20MA输出。三线制分别是DC+ DC- OUT
请问我与FX2N-4AD的端子怎么连接啊。我看了手册有点不太明白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4AD手册上有写,记得有个短接就是电流读入吧!
然后把OUT 接在I+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