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楼主(2010-04-01):
我的设备管理器怎么没有端口呀?USB驱动的画面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没有找到硬件.

网友B:
你要先装USB驱动程式,装了才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装USB驱动程式,装了才会有的。
我已经装了USB驱动可还是不行.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C:
驱动安装成功的话,硬件中不应显示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