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1):
请教如何解决
操作系统是 WIN7
安装位置是E盘
道法自然!

楼主:
我是在本站下载的
安装好了以后
7.01的可以汉化
也可使用

升级为7.27就不可以了
显示找不到SIO
图片已经上传
道法自然!

网友A:
可能是有文件丢失,造成打不开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使用7.01都正常
我现在升级为7.27的有没有别的方法
报文件重新 导入 货 拷贝
道法自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使用7.01都正常
我现在升级为7.27的有没有别的方法
报文件重新 导入 货 拷贝

升級后把附件中的文件複製到相應的路徑中試試
附件: LS XGT_CNET.rar (101 K) 下载次数:16

楼主:
大哥 还是不能用
道法自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 还是不能用

能否把文件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