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与PLC程序程序该怎样做才能达到像CNC一样的要求?

楼主(2010-04-01):
人机界面与PLC程序程序该怎样做才能达到像CNC一样的要求,就是像数控设备一样,在人机里面可以让操作者自由规划PLC的输出顺序,以达到自已的要求(例如:PLC里有10个输出点可供选择,在人机里面可以让操作者根据自已的动作要求自由组合PLC输出顺序,以达到自已的要求),盼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估计有点难,想要和CNC一样估计有点难,毕竟人家多个处理器 啊

网友B:
不是非常明白楼主的意思:支持CNC G代码编程?? 还是 支持 有些 cnc 在线修改 梯图??
前一种 据说 台达的 B 系列触摸屏 和 他的 20 pm 可以,不过没见过。
后一种 三菱 的 很多屏和他自己的PLC都有。

网友C:
这个真的挺难的

楼主:
主要是想达到在人机里面可以任意编写PLC程序这个目的,(就是假如人机里有50步程序步骤(程序步骤可任意扩展),而每一个步骤里包含PLC的所有输出点(假如有10个输出点)可以任意供其选择、用户在人机里根据PLC的输出点代码可任意编写其顺序,请问人机界面与PLC程序该如何做才能达到要求)迷惘了很久还是不得要领,盼各位指点!!
Andy

网友D(2010-09-04):
楼主是否可以考虑用数据处理来实现?如三菱中用寄存器加变址寄存器来实现控制。用户可按自己的流程示意来设不同的数据,经过程序变址控制来实现实际不同的动作(设定的数据经过BCD或BIN指令实现位与字的相互转换)。
以上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用!
工控初学者

网友E:
最近我在做个简单的自动绕簧机,用PLC加 触摸屏,能达到设计要求,就是功能简单了点,有点类似吧

网友F:
为什么非要用这样的方法呢?数控满足不了你的需求吗??还是嫌数控档次低了。

网友G:
是啊!用数据做还是比较准确的,人机里的好做,plc里程序就是麻烦了一点,可以实现的

网友H:
比较接近的可能是利用触摸屏的配方功能了。但还是有差距
yanzhi2008

网友I:
把每个输入输出写成子程序或任务,通过调用任务或子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就是想达到自由工艺编程的目的,大致是知道用那些方法去实现,就是还没有弄好?

网友J:
有必要吗?

网友K:
这个我做过,可以编写用户可以自由编100步程序,我是用的永宏的PLC和信捷的人机做的,当初也是客户说今天要这样的程序,明天那个样的,没办法花了三星期的时间给他做出来的! 其实说明明白也简单, 你要先做个数据存放区域,内面放你的指令码和运行数据,然后再用指针读取数据据的指令码,然后用执行程序用执行你要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