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西门子S7-200和富士的S806M屏配合 出师不利啊 求教

楼主(2010-04-01):
用过西门子的前辈们 我用上述硬件的时候 编辑触摸屏时
让我选择PLC类型 选西门子系列 有S7和S7-200 PPI 请问这两个 我该选哪个啊 有啥区别啊 S7 单独拿出来啥意思 我的CPU是 222

网友A:
这是楼主为了寻找低价而遭遇的代理商不提供服务造成的,如果找我买就不会有此困惑了。
S7 对应的是西门子S7-300,400的串口通讯模块,如CP341,CP441.
S7-200 PPI对应的是S7-200 系列PLC的PPI协议。
S7-300/400MPI对应的是S7-300,400系列的MPI协议。
你只有200PLC,自然选择S7-200 PPI了。
富士代理商的技术水平与富士产品的售价成正比。
Regards

网友B(2010-06-12):
富士代理商的技术水平与富士产品的售价成正比。这下比较难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