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工况图怎么弄

楼主(2010-04-01):
触摸屏里的工况图。模拟图怎么弄

网友A:
不明白楼主的问题,如果是单纯的监控图就比较简单了,曲线图,柱状图都可以做,注意对应的地址别弄错就行了。

楼主:
仿照机器做

网友B:
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把现场的设备“搬到”画面上
这需要你原来有一定的资料积累,当然也可以现做,但是比较浪费时间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可以寻找工程设计时的布局图!
至于模拟的动态画面可以使用命令语言说者函数实现

网友C:
最简单的,把各个IO点的状态显示出来,只需要对图像的ON/OFF状态做出区分,但要一一列出也是很费精力,何况再是复杂点的动态画面!
或者您想说的是要把机器各个工位是否有产品在屏幕上表示出来?

网友A:
个人认为,要是这么实时的反应工况,还是用上位机监控比较好。

网友D:
按照机器的工作流程,将设备的机械和电气部分用平面图的形式表现在屏的画面上,在控制部件上加上I/O颜色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