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1CPU

楼主(2010-04-01):
各位大哥: 我公司做了一台油压机控制,我用Q01CPU做的程序。在公司试机很正常,可是到客户哪里,机器可以边横行边上升,全乱套。输入信号我全部用继电器隔离。我怀疑是干扰,但是没办法来查出来。因为输入信号的连接线我换了几根,都是刚开始可以运行半小时就不行,PLC我也有接地。不知哪位大哥有更好,更简单的方法不妨赐教

网友A:
建議還是先查查程序,看看問題在哪裡?

网友B:
检查程序,没问题的话建议格式化后重新上传

网友C:
1 用1|1的隔离变压器
2 用电原滤波器

楼主:
我在公司试机都可以的,而且我公司里面有同样的机器也试过,程序没问题啊?

楼主:
加在三相电源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