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PLC输入程序时的问题

楼主(2010-04-01):
有次通过编程电缆(笔记本是转换的COM口),和松下的FP-M的PLC连接,先将COM端和电脑连接好,然后再和PLC相连接。
但是圆形端刚接触PLC时,就产生了火花。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多,这是怎么回事啊?与拨位开关有没有关系呢?
请教大家了。

网友A:
我想不是你的笔记本电源接地不好就是设备的接地不太好。
下载积分:+2(虚心求教) 热心助人

网友B:
是吗,那我下次要注意看看哦

网友C:
没接地或接地失效了。

楼主:
哦,那要检查接地了。
开始在另外一台还是好好的,所以转过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注意,当时简直的懵了,还好单位没有注意。
以后自己要注意了。

楼主:
在向三菱的PLC灌程序的时候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D:
有电位差。可以在PLC断电的情况下操作就不会了。小心哦
主要从事包装机械设备的机械电气设计安装调试及维修。工业自动化程序开发,人机操作界面编写;销售:进口(国产)变频器;PLC编程器西门子三菱;界面台湾维纶通。联系:13732082918 QQ:790037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