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请问S7-300与S7-200编程软件能通用吗?

楼主(2010-04-02):
只学过200,从来没有接触过300,现在因为要用到300,请问各位同行,它们的软件是通用的吗,另外300的输入只能是高电平输入吗,能不能改为输入低电平有效?输出也是,我的设备输入按钮要求必须是对地信号,输出也是负端公用,原告的设计输入输出都要在中间装一个电平转换板,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A:
软件不通用
S7-200使用Step7 Microwin
S7-300使用Step7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