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只是触摸玻璃损坏的GP37W2屏,不能通讯

楼主(2010-04-02):
有一个只是触摸玻璃损坏的GP37W2屏,除去触摸部分不能用外,其它功能正常,我按下图制作了一根与S7-200通讯的线,怎么都联系不通,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难道编写的程序下载到PLC和屏后,还要对屏硬件通过触摸设置参数吗?不能通过PRO的软件进行设置吗?

网友A:
是的,有的时候需要在触摸屏上设置的。

楼主:
为什么与PLC连接时,总出现PLC COM ERRO 02:AC;请问这是什么错误提示,
怎么解决,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啊,有哪位大哥知道,谢谢指教/

楼主:
我原来的屏是和光洋PLC联接的,这个有区别吗?我重新下载了一个自己编写的极简单的小程序,就两步的程序,下载到屏。